沈阳车床主轴箱是哪个位置可以调的?

楼主(2013-05-28):
沈阳车床主轴箱是哪个位置可以调的? 因为车精车有锥度, 最好带个图给我看看 。
各位大神  急啊

楼主:
是6163的沈阳05年的车床

网友A:
车什么工件有锥度?用尾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什么工件有锥度?用尾座了吗?

内外圆都有锥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外圆都有锥度

尾座 没用 我就车250长的圆柱相差就10丝了 就是不知道主轴箱下面那个位置可以调

网友A:
把卡盘下面那个兜板先松掉,然后找到调整螺丝调下就行,调整螺丝应该在电控箱下面 那个位置

网友(点评):
电控箱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卡盘下面那个兜板先松掉,然后找到调整螺丝调下就行,调整螺丝应该在电控箱下面 那个位置

是不要把电控箱 拆下来

网友(点评):
不用那里有两个洞 是堵起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要把电控箱 拆下来

电控箱子把整个主轴箱的侧面都挡住了 就是找不到调的螺丝

网友B:
拍个照片,还有产品的照片,我做过两年的维修,基本上这些问题都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个照片,还有产品的照片,我做过两年的维修,基本上这些问题都能修,

就是调节螺丝没找到啊

网友C:
车多大直径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多大直径的轴?

没车轴   车轴是为了调精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调节螺丝没找到啊

你是如何确定主轴有问题的。主轴出问题多半会反应在产品上海,端面有波纹,平面也有,而且不光粗糙。而你说的有锥度我认为是丝杆间隙造成的。或者是大小拖板松动,小拖板紧下塞铁,大拖板要调节固定滑动铁块我不知道这个确切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确定主轴有问题的。主轴出问题多半会反应在产品上海,端面有波纹,平面也有,而且不光粗糙。而你 ...

很专业的,在此替楼主感谢您,

网友:
床头箱和床身有一个接触面,床头箱的背面(一般是电控箱上沿或被电控箱遮挡)有闷盖,打开闷盖,调整床头箱的螺丝在里面,用加长的内六角扳手(应该是12mm)进行调节,调节前要松开床头箱所有固定螺栓(松5成左右就好)。具体步骤是;1、要先拆掉卡盘安装莫氏检验棒(当然如果要求精度不高可以用卡盘直接装卡一根自制的相对精度比较高的长杆标准件,直径30左右就好,长度300左右),用百分表先测量勾撇头误差是多少,记录数值。2;调整时百分表打到检验棒的远端观察表的变化量,调整螺栓的方向可以根据表值的变化量来校正,最好是一次调整到位,母线公差是允许勾头2-3丝,不允许撇头。哈哈,一下子写了这么多,相信你可以自己搞定的(这些简单调整工艺我10前就可以轻松搞定),如需帮助可以加我QQ542716495 杭州机械工程师 刘

网友:
楼主还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也可以联系我QQ2352458758

楼主:
谢谢你们啊  已经解决了 是电板箱挡住了 早上拆掉了已调整到位了

网友:
调加工工件有锥度要求调车头箱卡盘下面微调内角螺丝去作用有相当经验紧一牙在一百毫米有一定比值需要帮助扣536415347黄工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