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一点的插铣,效率很是慢。怎样提高加工效率?

楼主(2013-05-28):
工件是一个直径300,厚10的圆盘,要把圆盘加工成方块装,现在是用铣床,一点一点的插铣,效率很是慢。
各位有没有好点的加工方法?

网友:
竖着放 ,一面一刀,4刀

网友:
冲床冲撒

网友:
激光切割

网友:
可以先用切割方法进行粗加工,锯床,切割机都行,再上铣床精加即可

网友:
粗糙度什么都没有  直接气割

网友(点评):
虽然没有粗糙度和公差,但是也得看的过去啊,气割的断面不好看

网友:
卧铣还是立铣

网友:
直接气割!要是精度要求高就用铣床再洗一道!要是条件允许用激光割!

补充内容 (2013-5-29 21:54):
好像不是,只不过加工速度挺快!

网友(点评):
激光割是不是比线切割便宜点?

网友:
锯床 直接成型

网友:
这难道是塑料类零件?

网友:
拿台钳上铣床直接铣边就地了,当然先拿锯床粗锯一下更快。

网友:
有量的话可以订做方钢

网友(点评):
就几十个,

网友:
就几十个的话可以夹在一起加工。小型龙门铣,飞刀盘直径大于300,效益很高的。

网友:
为什么要插铣?放平直接端铣四边不就好了么?

网友:
量大的话可采用锻造成方,或用四方钢!

网友:
行程够的话直接立铣刀分两刀铣(1边),走个来回就行了,再铣对面的那条边,完了转90度,做个靠山,开走刀铣又省力又快,不知道楼主干嘛要插铣!

网友:
先下一定长度,锯床锯,之后再上铣床

网友:
拿锯片刀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