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如何保证这两个孔的同轴度

楼主(2013-05-28):
图片怎么传。。我传的附件  求指教

网友:
批量的话这活4轴估计都够呛,正常就做几个的话8.6的孔和10的孔一把精加工刀下来,反过来的时候用好的对刀仪估计得光电的找8.6中心然后加工到位,做夹具什么的我觉得批量根本保证不了,同客户商量下啊2丝的话风险就小很多了

网友A:
反镗刀一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镗刀一刀下

反镗刀怎么个切的 ,原理能说说吗,没见过,学习下,合金T型刀 成不?

网友:
这么多门道,看来车间还的多去啊!

网友C:
简单,技术支持,车床都能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镗刀怎么个切的 ,原理能说说吗,没见过,学习下,合金T型刀 成不?

中间孔8.6,两沉孔是10,找个8.5的合金棒磨出刀头,刀刃向上的,要求刃部可以切深0.7以上,这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还是不明白

网友(点评):
0.7可能小了点吧我觉得0.8,师兄应该说是磨一把T型刀?

网友(点评):
T型刀你咋下去呢,是7子型的,还要好调节

网友:
就是反勾刀子   10mm镗刀  偏移轴线 进去 再中心 加工

楼主:
额。。谢谢大家的指教,不过我现在只是做毕业设计,这个件已经干出来了,就是用下端面对了一下定钳口左下角,不过同轴度确实不好保证,干了三个碰上了一个同轴度比较好的,现在要写说明书肯定不能说是碰运气加工的件吧。。。而且现在我这边没有反镗刀之类的刀,对刀仪也没有,还能用什么方法保证一下同轴度呢

网友D:
各位楼主问的是数控铣床,不是车床。

如果是数控铣床,主要是定位工装准确,仅仅以10的那个孔定位,工装比较难保证,所以建议把8.5的那个孔作准,没有8.5的铰刀,那么做第一遍时可以先把孔做到8,用8的铰刀控制尺寸,那么定位就用台阶式,前8后10,那么工装相对简单了些,同轴度1丝更容易达到,翻过来做第二面时,顺便把8的孔扩一下。

网友(点评):
有道理,支持一下

网友(点评):
很赞同楼主所说,不过最后一句话,“顺便把8的孔扩一下“,这个应试再需要一次装夹吧?

网友(点评):
搞完10个的孔,同时可以扩完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孔8.6,两沉孔是10,找个8.5的合金棒磨出刀头,刀刃向上的,要求刃部可以切深0.7以上,这就好了

乐于助人,非常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楼主问的是数控铣床,不是车床。

如果是数控铣床,主要是定位工装准确,仅仅以10的那个孔定位,工装 ...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工件应该怎么定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看明白工件应该怎么定位。。。

定位靠台阶柱子啊,两台阶,台阶下是底面,底面和柱子是一次装夹加工而出,台阶柱大小为8 -0.01,长4mm,
下面一个台阶10 -0.01,长3mm,把产品已加工完的孔塞到柱子里。产品柱子的8.5的孔,先加工到8,用8的铰刀过过的,8.5的铰刀比较难买,这个孔一定要作准,作为工艺孔,那个10的孔尽量做零位以上。

网友:
只生产少数,10楼的作法可行,最好选8H6的交到

网友:
做套夹具

网友:
5mm柄径,头部8mm的三面刃,穿过8.5的孔,铣另一边的10的沉孔,走刀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技术支持,车床都能搞定

真的吗?什么车床能保证反刀刮平面,径向0.005的跳动?请告知。

网友:
镗刀反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位靠台阶柱子啊,两台阶,台阶下是底面,底面和柱子是一次装夹加工而出,台阶柱大小为8 -0.01,长4mm,
 ...

还没明白。撞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明白。撞墙!

反过去对刀最准,啥夹具不用,你把8.6的孔做准点,反过去寻边器寻中心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过去对刀最准,啥夹具不用,你把8.6的孔做准点,反过去寻边器寻中心会的吧

这个会。。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位靠台阶柱子啊,两台阶,台阶下是底面,底面和柱子是一次装夹加工而出,台阶柱大小为8 -0.01,长4mm,
 ...

装夹就是平口钳,怎么用台阶柱子定位啊。。。

网友:
粗加工时分开加工,精加工时,用一把精的反镗刀就可以了,机床不动,夹具不动,基准不动,当然也就能保下同心度了,
另外一个方法,只是建议,不知能否达到使用要求,可不可以把D10孔精加工好后,再塞进去了个轴套,当然是过盈配合,

网友(2013-08-23):
用数控铣得翻面,需用8的孔定位。估计是轴承座,图设计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镗刀一刀下

我也觉得反精镗能保证。

网友:
3#说的有道理,楼主知道反划吗,同理?但是反镗的粗糙度保证不了。得根据你零件的要求。----需要车一件前端8的镗刀杆,和一件油钢刀方

网友:
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镗刀一刀下

孔太小了不好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