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脑锣?和加工中心,数控铣有区别吗?

楼主(2013-05-28):
如题。什么是电脑锣?和加工中心,数控铣有区别吗?

网友:
各地方言称呼不一样罢了

网友:
我们这指的是加工中心

网友:
电脑锣,是香港那边的一种叫法,后来传入大陆珠三角,其实就是数控铣(机)床,在江浙一带有人叫“加工中心”(英文名是Computerized Numerical Control Machine 简称cnc)是一种装有程序控制系统的自动化机床。该控制系统能够逻辑地处理具有控制编码或其他符号指令规定的程序,并将其译码,从而使机床动作并加工零件.又叫做CNC或数控机床。
电脑锣的英文名:CNC machining center

网友:
涨见识了,电脑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