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铆接后外观不良

楼主(2013-05-29):
下图为1.5spcc的板,在内侧有两颗外螺柱。此零件在组装锁螺丝后,背面有明显凹下去的痕迹。

求助,有没有什么工艺在这弄个外螺柱又可以避免背面不要有凹下去的痕迹?

网友:
拉铆时候压力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铆的时候压力调大了吗?

喷涂不?

零件是外发加工的, 喷涂后拿回来组装的。具体过程没在现场看下

网友:
设置加强筋,工件的工艺性本身有问题

网友B:
首先你应搞清楚是在压铆螺柱的时候产生的凹陷还是装配后产生的凹陷。先搞清楚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再商讨解决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应搞清楚是在压铆螺柱的时候产生的凹陷还是装配后产生的凹陷。先搞清楚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再商讨解决之 ...

这个可以肯定是在组装锁螺母的时候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肯定是在组装锁螺母的时候弄的

估计是设计不合理导致所需力量远大于板材承载能力?1.5冷板比较薄,看你图上的螺柱,大约M6吧,这种情况如果用扳手去拧螺帽,那么只要稍微使点劲就能把板子搞变形。一般只能用螺丝刀拧螺钉去紧固。如果确实需要大的承载力,建议你改成框架式结构。用厚板子承托内部结构,外面再用薄钢板包覆。

网友(2013-07-17):
板子薄,加上螺纹锁紧扭矩过大才发生此问题的

网友(2013-08-19):
你要分清是压铆工艺造成的还是装配扭矩过大造成的,然后有针对的提出改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