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怎么阵列焊缝?

楼主(2013-05-29):
sw可以只阵列焊缝么,因为要焊接的东西分块,很多个,每个都画很费事,可以阵列不?

网友A:
没怎么注意过。不过貌似lz有点太追求外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怎么注意过。不过貌似lz有点太追求外观了吧。

不是啊,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件需要很多处焊接的,同时有很多段是一样的 焊缝如果可以阵列就简单了,不然每个都定义焊接,工作量很大很大

网友(点评):
这个,一般焊缝都不画上去的啊,占资源。真要研究焊接工艺的话,也不用这个啊。焊接模块,主要还是结构件的功能比较有实用意义啊。

网友(点评):
焊接模块?我不是要研究焊接工艺,而是要用在ansys里要分析整体受力,但是得考虑焊缝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件需要很多处焊接的,同时有很多段是一样的 焊缝如果可以阵列就简单了,不然每 ...

我原来干纯焊件的图,下料板子就几百块,也没画过一个焊缝。有那闲工夫画焊缝,不如工程图上做俩块往上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干纯焊件的图,下料板子就几百块,也没画过一个焊缝。有那闲工夫画焊缝,不如工程图上做俩块往上贴 ...

我不是要研究焊接工艺,而是要用在ansys里要分析整体受力,但是得要考虑焊缝的!这个也不需要画么?不然在ansys里定义焊缝?

网友(点评):
你直接拿simulation定义接触类型多好?另外,既然要进ansys,为啥不直接ansys建模?焊件根据焊接结构,到ansys里弄不好要改薄壁,你这倒来倒去的不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研究焊接工艺,而是要用在ansys里要分析整体受力,但是得要考虑焊缝的!这个也不需要画么?不然在 ...

ansys里建模不方便啊,模型也挺复杂的。那就是说建模时不用考虑焊接 ,在ansys分析时 定义下焊缝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你有用过SW自带的分析模块没?这是我最大的不解。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的非跟ANSYS勾着。ansys是强大,但不代表啥都得转过去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ansys里建模不方便啊,模型也挺复杂的。那就是说建模时不用考虑焊接 ,在ansys分析时 定义下焊缝就可以了 ...

也用过,有这个,solidworks这个不是不准么?ansys更准确些,前辈用sw simulation就不用三维画焊接焊缝了,直接在simulationli里定义焊缝了是吗?

网友(点评):
呵呵,谁跟你说的这个准那个不准的。难道有哪位高手分别正确的都建模分析了一次,然后拿着结果跟实际对比了?有这样的帖子请一定推荐给我。

网友(点评):
关于焊接焊缝,主要你看要分析什么。如果是主要分析整体焊接强度,那这焊缝没有意义,用局部定义代替就行。如果就是研究焊缝,那就是单独按照焊缝模型分析。

楼主:
顶一个,有没有高手啊,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干纯焊件的图,下料板子就几百块,也没画过一个焊缝。有那闲工夫画焊缝,不如工程图上做俩块往上贴 ...

谢谢前辈了,我懂了,用sw分析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simulation中接触焊缝要一个个的定义么?我这个模型很多的,有没有简单些的办法?

网友:
有必要这么认死理么?为了做个ansys,搞这么麻烦。结构件强度,都是有安全系数的,焊缝强度也是有一定的经验数据。
而且,如果是参考值,那么,sw和ansys的结果,也不会差很多。如果非要有个精确数据,那还是用实物进行破坏性实验吧。好象每个分析软件,都会声明一点:计算结果只是根据设计情况得出的参考值,实际可能出现其它变化之类的。

网友:
画焊缝出的工程图也不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了,我懂了,用sw分析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在simulation中接触焊缝要一个个的定义么?我 ...

尝试全局接触定义。分析时对焊缝区,用ISO裁剪检查应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