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壁挂式安装使用减震器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有一设备,重量2.8公斤,长宽高为180*180*200mm,壁挂式安装,用什么样的减震器比较好?型号?新人一个,没学过机械设计,请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选择减震器与频率振幅有关

网友(2014-12-11):
这要看你的安装环境,但像你这么小的安装尺寸,你可以试试小型的钢丝绳减振器,一共四个角一个角一个减振器,一台设备装4个,一个减振器的的载荷大约0.7kg,所以可以选用铝板GS-0.6T这种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