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低价位的四轴机器人

楼主(2013-05-29):
需要一款低价位的四轴机器人,20万以下,用于去毛刺,工件去毛刺范围是800毫米×800毫米,机器人负载5公斤,请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这个好像我公司可以做

网友(点评):
公司名称?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
20万可以买新的

网友(点评):
不能是二手的,不是自己用

网友(点评):
800X800SCARA我知道的好像没有。可以问一下EPSON、YAMAHA、KUKA

网友A:
20万以下,肯定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的工件去毛刺范围是800X800,太大。
把具体的去毛刺位置发上来看一下,我帮你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万以下,肯定没有问题;
关键是你的工件去毛刺范围是800X800,太大。
把具体的去毛刺位置发上来看一下, ...

需要一次去掉工件正反两面垂直面毛刺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可以这么布局,不用视觉,只是走固定的程序路线。
价格20万以内没有问题。

网友:
不过你要考虑一下毛刺的大小,切削力对机器人的影响。
这款最大6KG负载.

网友(点评):
工件为铸铝件,毛刺很少,切削力很少,能不能按CAD图走程序路线?

网友:
这款机器人没有这个功能;
只是正常的按照路线试校一下就可以;
我说不能配视觉的意思是不能用视觉发现毛刺,用机器人单独打磨此处。只能是全部路线打磨一遍。

网友(点评):
不需要用视觉发现毛刺,只要按轮廓线走一遍,不知为什么现在社区有人回复怎么没有提示了

网友:
忘了说了,水平多关节机器人,日本品牌;
价格应该都在20万以内,你可以先寻个价格看下;
也可以走我们公司。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只是感觉按你图示的方案工件换工位翻转上下料、设备的结构不是很好,用户会不接受

网友:
那就没有办法了。自己处理吧;
按你的设想,考虑六轴机器人吧。

网友(点评):
六轴机器人非常理想的满足了使用要求,其实侧面也有毛刺需要去掉,但考虑成本限制,六轴最少要多少万?

网友:
六轴机器人5公斤的大概接近20万吧
机器人+控制器+试教器   ;
你们以前做过什么机器人?会操作吗?

网友(点评):
在设备上配过机器人卖给用户,这次也是,机器人调试由机器人供应商来完成

网友A:
你如果有意向,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公司机器人价位上还是有些优势;

网友(点评):
怎么联系?如果在广州有办事处可直接来公司

网友:
按我的布局,可以选四轴机器人,应该比六轴便宜个5万左右。

网友A:
广州没有办事处,不过有业务员经常过去。
你把资料发给我,我帮你看下选择什么机器人合适,
然后你可以先寻一下机器人价格,在看看能不能合作。
我的邮箱:du_best@126.com

网友(点评):
发个零件图给你?能打开CAD还是CAXA,能用六轴的机器人吗,20万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有意向,我们可以合作,我们公司机器人价位上还是有些优势;

还是加我QQ吧:250162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州没有办事处,不过有业务员经常过去。
你把资料发给我,我帮你看下选择什么机器人合适,
然后你可以先 ...

CAD没有问题  把你的布局也发来

网友A:
你好,给你发邮件了,请查收一下;
最好邮件给我你的联系方式。
另外我对加工中心有些了解,可以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给你发邮件了,请查收一下;
最好邮件给我你的联系方式。
另外我对加工中心有些了解,可以沟通一下 ...

还是先把这个去毛刺的问题认真考虑一下吧。去毛刺技术虽然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但价位比较高,现在经济形势都不怎么样,所以低价位的设备在现在很有市场,开发成功立即就有批量订单。你说的机器人我看过,价位是在可以考虑的范围,没有看到与我说的去毛刺刀柄一起用的方式,请仔细考虑是否可行,非常希望能够合作开发这款设备,如果方案可行,可电话详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先把这个去毛刺的问题认真考虑一下吧。去毛刺技术虽然现在已经很成熟了,但价位比较高,现在经济形势 ...

这是我们做过的设备,你可以看下。
10KG机器人+打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们做过的设备,你可以看下。
10KG机器人+打磨头。

用户指定的是用这种刀柄夹铣刀沿工件轮廓线去毛刺,用四轴机器人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户指定的是用这种刀柄夹铣刀沿工件轮廓线去毛刺,用四轴机器人行吗?

没有用过这种刀柄,我们用的是ATI的打磨头,没有问题;
你看我的图片基本是跟你做的设备一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这种刀柄,我们用的是ATI的打磨头,没有问题;
你看我的图片基本是跟你做的设备一样的功能。

这是去毛刺主轴的资料,看看是否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六轴的机器人用打磨头放到四轴机器人上同样适用;
两者的区别只是在于机器人动作特性引起的打磨部位不同;
如果用机床来作比方:
四轴的相当于三轴加工中心,主轴只能垂直于工作面;
六轴的相当于五面体,主轴可以变化各种角度,对应五个工作面;

网友B:
我公司是生产机器人厂家   对去毛刺绝对有优势   18819529036      QQ23558967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是生产机器人厂家   对去毛刺绝对有优势   18819529036      QQ2355896702

好像你也在广东,能不能发贵公司的资料给我?QQ1539384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