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磨削余量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3-05-29):
一根400的轴,因磨削余量不够,表面有少许黑皮。
问题:对这种因磨削余量不够,表面有少许未被磨削的轴,有相应的检验标准么?

楼主:
最好是GB,当然机械部的标准也行。

网友:
有黑皮说明直径尺寸小了,首先外观就不合格。

网友(点评):
和客户关系比较好,人家说了,只要能拿出权威的标准,可以正常接收。

网友A:
看你干吗用了,找你那个行业的相关重型机械标准或厂标,

比如汽轮机轴,发现你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报废,没有商量的余地,

而低速的,大载荷的,循环次数少的,可以把轴适当车细,再磨,降低寿命使用,设计签字,同时写一个报告给直属领导,签字备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干吗用了,找你那个行业的相关重型机械标准或厂标,

比如汽轮机轴,发现你这个问题,毫无疑问是报废 ...

谢998大侠。
1. 轴如果再车再磨,配合就变了啊。
2. 不过我这轴本身就是间隙配合的--f6,黑皮的面积约为配合面总面积的2%.

网友(点评):
如果黑皮的位置是非配合处,或者是非受力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谢模具大侠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998大侠。
1. 轴如果再车再磨,配合就变了啊。
2. 不过我这轴本身就是间隙配合的--f6,黑皮的面积约为 ...

配合可以采取其它措施啊,举个例子,

我处理过这么一个轴,大轴,车了以后发现皮下有缺陷,只能都车掉,轴就小了,配一个套,热装的,

计算寿命,有降低,但循环次数还够,连计算书,修改图纸,各方会签记录,写一个报告上去,领导依据你计算,批一下,

计算有误,我负责,但对决定修改,领导承担部分责任,但不是技术责任,

网友(点评):
精彩的操作流程!谢998大侠

网友(点评):
俺一直搞不懂,这个领导要承担什么责任呢?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改动?再说,他根据什么批还是不批? 俺也干过这么一档子事,一直琢磨,要是俺算错了,领导咋办?

网友(点评):
哈哈,工具大虾,米国也一样有领导签字制度,这个与中国一样的,俺计算错了,是俺的问题,领导批了,是这个流程是对的,这是两个东西,流程相当于法律,米国也是议会先立一个法案,再具体执行,但议会是不负责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了,不过还是觉得领导有点儿冤,可谁让他是领导呢,呵呵。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领导不冤,假如他连这个都不管,他怎么拿薪水?另外,假如谁都可以随意修改设计,那个设备必然完蛋了,我在米国看过一套图纸,1926年设计的,一直到1985年,所有修改、审核、批准的都签字,好长啊,哈

网友(点评):
嗯,看来领导要做的是知人,知道谁算的可信。

网友:
楼主的轴如果使用要求不是特别高,本身就是间隙配合的--f6,黑皮的面积约为配合面总面积的2%.
只是影响外观的话,建议可以采用光饰工艺修复外观。但是所有的补救措施都不足取,以后要优化制造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