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自动插PIN方针的机构

楼主(2013-05-29):
我最近自己设计了个插针机,针是插得进了,现在剪切的时候有些不理想。请教各位高手们这个剪切机构怎么去设计,剪刀是什么材料和刀片有现成的卖的吗?急待各位支招

网友A:
剪切机构可以用气缸带凸轮或电机带凸轮,剪切刀常用SDK11或者SKH-9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切机构可以用气缸带凸轮或电机带凸轮,剪切刀常用SDK11或者SKH-9材料

气缸带凸轮?具体的有示意图吗?这是这种机构常用设计吗?
我第一次搞这个真的不懂,还有插针一般是用什么机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缸带凸轮?具体的有示意图吗?这是这种机构常用设计吗?
我第一次搞这个真的不懂,还有插针一般是用什 ...

是的,常规设计,我说的是类似日本的插PIN机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常规设计,我说的是类似日本的插PIN机结构

我在网上找不到资料噢,学兄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不到资料噢,学兄请指教

网上查粘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粘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