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想买300吨四米的折弯机请大家指导一下。。。。。

楼主(2013-05-29):
              公司想买300吨四米的折弯机请大家指导一下。。。。。

        目前报价的厂家有:安徽通快数控机床      南通威锋     江苏金泽重型机械      南通丰力机床     江苏骏荣重工机械     安徽中天机床

        请问选哪家的好?   或者请推荐一家厂,预算是25万以内的。。。。。。以上的厂家都是报价在18万左右的。。。。

        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做折弯机的多了去了,铺天盖地
我的客户:无锡润元锻压,主要做出口的,无锡蓝力机床
还有扬力集团,亚威,等等
还有在南通,那就更是剪板折弯机之乡了……

网友:
楼主选的这些厂家全是杂牌厂家。。。选杂牌要注意哦,很考验你的眼力。总的来说南通的比马鞍山的强,但也很有限。折弯机国产比较有名点的厂家有亚威、金方圆、捷迈、力丰、无锡金球、天水锻压等等,注意这些牌子的原厂,这些牌子几乎都有山寨的,如果一定要选23线的牌子,那就南通的吧,东海、江海的都差不多。特别推荐南通一个牌子:麦斯铁,机器做得非常好,一边不比一线牌子的差,但只做数控机。

网友:
推荐下下80吨左右2.5M折弯机,剪板机呢,顺便报个价

网友:
折弯机,赚积分

网友:
推荐安徽华夏的吧,质量服务都很不错,关键机床做的够扎实,价格在23万左右,可根据你所在地到客户使用现场考擦下

网友:
楼主哪里找的这么多厂。
第一个名字都是山寨的。

网友:
无锡金球的质量很烂,而且售后服务不好,推三阻四,拖拖拉拉,维修技术也差。我们是金球用户,深受其害。

网友(2013-11-10):
替你推荐天津百超,和杨力,其它就不考虑了,这行水货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