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逆转对空压机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05-29):
空压机逆转对空压机有什么影响?如何防护呢?

网友:
首先, 請講清楚你的空壓機種類, 例如, 是活塞式, 螺桿式, 羅茨式, 離心式?

逆轉, 估計是活塞式, 在馬達停轉后, 壓縮氣從貯氣罐倒灌反推活塞做成, 在機頭排氣加個單向閥試試

网友:
如果是离心式的,好多都是低速轴直接带动主油泵供给润滑油,反转时可能导致润滑油供给不上,造成轴承的损坏,要注意在润滑油路上做文章,即使反转也能正常供给润滑油!

网友:
螺杆机大多都有逆相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