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台长10米,要求丝杆传动,怎么解决丝杆旋转会甩动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工作台长10米,要求丝杆传动,怎么解决丝杆旋转会甩动的问题。
可否用托盘?
另国内有厂家做这种托盘的吗?

网友:
同问,前提是别加粗现有直径……

网友(点评):
十米该用齿轮齿条传动了

网友:
丝杆支撑

网友(点评):
正解。也可以选择螺母旋转。

网友:
10米可以考虑加一随动器,象车床的跟刀架那个意思

网友(点评):
一个不行吧,最起码也得左右各一个。

楼主:
丝杆支撑有厂家做吗?或者有可行的结构方案吗?

网友:
滚珠丝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加几处丝杠支撑吧,随动装置给丝杠支撑做配合动作。

网友:
加两处辅助支撑!

网友:
丝杆固定,电机带动螺母来带动拖板,可以防止丝杆甩动变形;或者改用精密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
主要是要解决丝杠柔度问题,防止丝杆压杆失衡,给丝杆一个较大的初拉力行不啊?

网友:
这么长的行程,还不如用同步带驱动,稳定性好多了,仅供参考

楼主:
不是说用什么驱动的问题,是说在丝杆旋转时怎么避免因为过长而出现丝杆甩动的问题。

网友A:
龙门铣床的工作台只要超过4.5米就不可以使用丝杠传动了。影响精度。用齿轮齿条传动合适。如果硬要用可以用两个丝杠传动。另外可以貌似用螺母副传动那种,丝杠固定式。不是机械专业的,说错了,别介意啊。

网友(点评):
更长的丝杆是有人用的。

网友:
要么齿轮齿条 要么辅助支撑

网友B:
需要辅助支撑的话 我可以给你参考 不知道你是什么床子

楼主:
龙门铣性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杆支撑有厂家做吗?或者有可行的结构方案吗?

很多啊,SYK,或其他台湾品牌有很多

网友:
利用龙门铣床的原理

网友:
10米的工作台面 一般就不考虑丝杠传动了,直接齿轮齿条传动。

网友:
你这个太长了~~用辅助支撑可能好点,但不可能太好的!

网友:
多做几个吊母不就解决了!

网友:
有以下解决方式,首先楼主的丝杠,10米是很长的,容易甩动是很正常的事情,第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加大丝杠的直径,第二解决方法就是计算实际使用的行程,多安装几颗螺母前后间隔一段距离,您这边不懂得话可以加我QQ594585926

楼主:
客户要求必须用丝杠传动。
考虑了下,还是用辅助支撑。相当于托盘性质,底下用导柱和弹簧。谁有更合理的构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辅助支撑的话 我可以给你参考 不知道你是什么床子

龙门铣啊,咱交流交流,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龙门铣床的工作台只要超过4.5米就不可以使用丝杠传动了。影响精度。用齿轮齿条传动合适。如果硬要用可以用两 ...

说的也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思路。
我这有张朋友照的照片,似乎跟你说的差不多。
大家帮忙解析一下

网友(点评):
正是螺母旋转

网友:
有想过换直线电机没有?

网友:
丝杠螺母转,丝杠加支撑,,

网友:
加液压支撑

网友:
10米长行程,最好不用丝杠传动,可以选择齿轮齿条啊。这么长的行程,我没有见过用丝杠的。

网友:
建议用螺母旋转或者齿轮齿条副传动

网友:
我们正在做这种结构,等试作成功后再跟你们分享讨论

网友:
以前做的6米行程的都要用弹簧支撑的,你这10米的至少用三个吧。。。

网友C(2013-07-04):
你去找做丝杠的厂家,把要求提出来,剩下就等着付钱就行了

楼主:
果然有见地

网友:
中间做丝杠支撑呀

网友(2013-08-21):
会不会被压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找做丝杠的厂家,把要求提出来,剩下就等着付钱就行了

就是应该这样

网友:
加辅助支撑

网友:
改用丝母旋转、丝杠固定形式,丝杠增加2出托架

网友:
丝杠支撑。见《机械工程师》影响滚珠丝杠精度的因素和对策。那是我的文章

网友:
我们做了一台6米X4米的,用的就是丝杠,不过在丝杠的下面加了4个支撑,一方面防止其甩动,一方面在安装时避免下垂,影响精度,最后的效果达到了预期

网友:
可以用丝杠支撑托 但是挺贵的 一个好几千块  我这有做的

楼主:
能提供厂家名称吗?

网友(点评):
你要用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提供厂家名称吗?

丝杠支架

网友(点评):
沈阳中捷钻镗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提供厂家名称吗?

是啊,有大型的床子用丝杆的话要用的。

网友(点评):
我就做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丝杠支架

是啊,有大型的床子要用到的

楼主(2013-09-29):
引用 楼主:
是啊,有大型的床子用丝杆的话要用的。

你哪一家公司的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丝杠支架

沈阳机床厂的啊?有样本吗?

网友(点评):
这是附件没有样本啊

网友(点评):
哪呢?消息发哪了?

楼主:
嗯,留个联系方式给我,有需要我联系你。QQ或手机号都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留个联系方式给我,有需要我联系你。QQ或手机号都行

网友(点评):
发信息给你了 用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