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50克的小球能用图上的方法运送吗?

楼主(2013-05-29):
重50克的小球能用图上的方法运送吗?

网友A:
现在的问题你下面那个筒,那些球可能由于互相挤压而进入不了管道中。

网友B:
同下面改下,然后用气吹应该可以。

网友C:
对的用气体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问题你下面那个筒,那些球可能由于互相挤压而进入不了管道中。

要是管道里有一定的真空度呢?这个真空用什么来制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用气体是可以的

我想把管道里抽成成真空的,有可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下面改下,然后用气吹应该可以。

那得多大的力呢?要是把管道里抽成真空的,要把真空发生器或者真空泵安在哪里

网友:
不能只用重量来评定,还要看球的密度大小。

网友:
如果允许小球在管道内挨着,两种方法都可以,如果严格要求有间隙,还是气吹得效率高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把管道里抽成成真空的,有可能吗?

球是实心还是空心,如果是空心的,把管道抽成真空球能否承受这种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球是实心还是空心,如果是空心的,把管道抽成真空球能否承受这种压力。。。

球是实心的,就是想让小球利用压强差运动,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