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受力分析,请教

楼主(2013-05-29):
关于斜面受力的分析,见附图,若要保持三者相对平衡的话,求F(不考虑摩擦因素)

网友:
以横梁为研究对象,转动平衡方程,即可得楔块对横梁作用力为G/(2*cosa)
再以楔块为研究对象,平衡方程,可得F为G*tana/2
a为楔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