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扭矩与制动力矩的关系

楼主(2013-05-29):
有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下,电机扭矩和制动力矩的关系吗?

网友:
你是说伺服电机吗?一些伺服电机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停止的时候有一个制动力矩的,你是说这个吗?在外力加载的方向有一个反向制动力矩产生,是由伺服控制器来加载制动反向电流来实现的,这个比较复杂。有空可以加我QQ542716495,杭州刘工。一起切磋交流

网友(点评):
是起重器上的就简单多了,普通的那是由一个带刹车的锥形电机来实现刹车制动的。工作的时候电机转子会脱离刹车摩擦片一定距离,停止工作时靠弹簧复位进行刹车制动,遇到突然停电什么的都可以自动锁死。锁紧力可调...

网友:
你说有吗?
你是说,电机一边还在通电输出扭矩又同时加制动力矩,是吗?
这样会。。。
。。。
。。。
学会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