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名称和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5-29):
详细零件见图2,这个零件在 多轴箱的外伸轴上(图3)

网友:
图不全,怎么看?

网友(2013-09-25):
有很大的空隙,应该就是密封垫了.

网友:
不像机械密封,应该是防尘的

网友:
看不出來

网友(2013-12-25):
估计是一个外定位的吧,相当于轴套类的。

网友:
起到密封作用

网友:
组合式机械密封环,
对材料和加工精度要求要高。
否则剐蹭、噪音就不得了,
尺寸误差大的话,
可能适得其反。

网友:
密封  大神指点

网友:
感觉 是起密封作用的

网友:
要是密封的话,其左端与推力轴承垫之间也要有密封吧

网友(2014-04-05):
怎么看都觉得你这图问题大的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