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上怎么磨锥度?本人车工,求师傅讲解

楼主(2013-05-29):
      有几跟根带1:10锥度的轴,客户要磨床磨成品,除了锥度工件还有两个轴承位和一个轮位。本人车工,磨床不太动懂,求师傅说的浅显宜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尾尖

那不带锥的尺寸呢

网友B:
普通的外圆磨床?带锥不带锥的尺寸磨制时导轨右侧有刻度,侧面一方形调整手柄,就是这儿调整是否锥度,调整时砂轮多退远些。强烈建议,没学过磨床操作不要玩磨床,事故教训太多了!!!

网友:
竟然有说摆磨床尾座的。。。
 磨床的尾座一般都是死的   可以转动床头架以及调整磨床导轨 调整磨床导轨的比较常见。 再者 磨床的砂轮架也有调整装置 小型的有  大型的磨床我是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外圆磨床?带锥不带锥的尺寸磨制时导轨右侧有刻度,侧面一方形调整手柄,就是这儿调整是否锥度,调整 ...

是那调锥啊,难啊,那不带锥的怎么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那调锥啊,难啊,那不带锥的怎么弄

说是万能的

网友:
磨床上调角度有:
一种调整工作台的角度,
一种调整磨架角度。
此处采用前一种调锥度法。
不过因为你没有一点磨床基本概念,请别玩,因为砂轮还得调动静平衡,还得根据零件材料选择适当的磨料,还得修正。。。
砂轮炸了可不是好玩的,教训太多了。

网友:
不带锥的就是那刻度在零位附近,如果磨制的工件一头大小也是在这里调整,不是像车床上车锥度调整尾座。

网友:
你先把圆柱面(轴承位和轮位,普通外圆磨要一道工序一道工工序完成,数控的当然一气呵成)先磨好,然后再磨1;10锥面(按照5楼的调整方法校正好锥度,一定要按照磨床安全操作规则,自己不熟悉磨床,请个老师现场指导一下,其实磨床比车床操作简单,主要是安全。

楼主:
用倒是用过几次,都是磨直的,像这次直的和带锥的在一根轴上调哪里比较好点,我这的磨床是北京第一机床出的0-300的万能外圆磨床

网友:
最好是调整工作台,右边写着1:多少的刻度,把指针调到相应刻度,要求高必须要有相配合的套,用红丹粉检验。最好慢慢的调,多磨几刀不要紧。如果工件多,最好是打个表在指针上,因为要修砂轮。

网友:
与两顶尖车锥度差不多
要有检验方法
锥度量规,或投映仪

网友:
调工作台,我们之前一个零件的锥度就是这么磨的。

楼主:
是不是磨过锥面然后再把道轨调过来再磨不带锥的尺寸?

网友:
和车床差不多

网友(点评):
不一样,一个是调工作台,一个是调小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