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德WEH/WH10阀样本:为什么有两个T口?

楼主(2013-05-29):
查看华德液压阀样本,在177页中的WEH/WH10型电液换向阀的油口连接面,尺寸如下图所示:

为什么有两个T口?

对应的连接板为什么只有一个T口?

网友A:
在阀上二个T口是共通的,所以阀板上就不需要了

网友:
防止形成背压,增大T口通流面积

网友:
上图是通用,下图是根据具体使用而意,比如有的地板和阀都有那个T孔,但工作中不需要,所以加个圆柱销把孔堵住。为实现一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阀上二个T口是共通的,所以阀板上就不需要了

网友:
10通径的

网友:
那个是溢流回油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