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 workbench中焊缝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分析在某力作用下角焊缝强度是否足够,用ansys如何分析?用sw三维软件建的模,在三维建模中 用把焊缝画出来么?(sw中有焊缝这个功能)。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这个问题说过很多遍了,去看看以前的帖子吧。

网友:
焊缝不能分析出来,因为焊缝从原理上说不是一个零件,是两个零件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特殊状态区。一般的分析,可以认为焊缝和母材材质相同。研究焊接残余应力,必须模拟焊缝熔池金属和母材金属从熔化到凝固、冷却为常温的全过程。而各种焊缝的约束条件又是不一样的。冶金、传热、结构.....????熔化、冷却、凝固、继续冷却整个热力学过程的各项参数有多少个?值是多少?.....或许搞冶金和焊接的研究单位能算。我看过的几篇论文中,他们都是认为焊缝和母材材质相同,只不过在焊缝处网格分得密一点而已,也有的干脆就与本体没有任何区分,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去考虑焊缝的影响了。
在软件处理方面,solidworks simulation对焊缝的处理方法是添加焊缝接头,把焊缝处理成一个连接件,连接两个零件。
ansys workbench 也差不多,用点焊单元。

网友(点评):
热心助人+10086

网友(2014-09-16):
同学,我现在也在做类似方向,请问可以加QQ交流一下嘛?

网友(2016-01-11):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说过很多遍了,去看看以前的帖子吧。

麻烦能推荐一下ansys workbench  焊接分析的实例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