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ansys workbench 如何加载线性力?

楼主(2013-05-29):
ansys workbench 中如何加载线性变化的力?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可以在Analysis Settings中step controls中增加步数,然后通过Tabular表格设置每一步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Analysis Settings中step controls中增加步数,然后通过Tabular表格设置每一步的值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