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铜板怎么加工可以减少变形?

楼主(2013-05-29):
向论坛的高人请教:在加工500*100*12铜板时(余量为单边2~3mm),怎样加工可以减少产品的变形?
铸铜,无平面度及公差要求。只是想在加工时怎么样减少变形~
加工上下平面及周边。

网友:
压在铝板上做,原来多少变形还是多少变形,买好点的料子

网友:
加工是大面还是侧面?

网友:
加工平面,试试真空吸盘
可以减少变新型

网友:
加工那个面?与装夹受理方式以及加工过程的冷却和切削受力都有关系吧

网友:
线切割不变形

网友(点评):
成本高,线切割铜件粘刀吧。

网友:
加工哪个面?还是六个面都要加工,平面度要求多少?我加工过此类铝板.

网友:
如果是麽的话,就多翻几次

网友:
我加工过这样的铝材  从侧面挤压  不用压板压住  加工平面  变形控制的很好

网友:
没做过;等高人答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