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回转体怎么测绘

楼主(2013-05-29):
如图,这是一个阀体来的,想测绘外轮廓,得出各段的详细半径,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工具有卡尺

网友:
剪一个样板,然后量样板。

网友:
投影出轮廓线,然后按量坐标点,拟合。

网友:
如果你没什么工具,可尝试下拍照片,尽可能的三视图,然后导入CAD中,通过对比关键尺寸和实际能准确测量的尺寸以确定图纸比例(多校对几处,看比例是否一致),当各处比例一致时就可以放心拟合了。

网友:
如果要求高,用三坐标仪测量点云,再用三维软件逆向造型。
你就是一个外观件,要求不高,在日光灯下正投影到白纸上,用铅笔描阴影轮廓上的点,用扫描仪扫描成图片,再用三维软件逆向生成圆弧曲线(可适当微调修改线条),圆弧半径、圆心点就确定了。

网友:
先量出总长,再每隔一段距离量出直径,再把这些直径的点用样条曲线连起来即可。

网友:
找点,然后拟合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几种方式:
1找张纸,用笔贴着阀体,笔尖就会在纸上画出阀体外形,这叫靠模,仿形车就是原理;
2找 ...

专家,值得向您学习

网友:
不错,高人很多,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几种方式:
1找张纸,用笔贴着阀体,笔尖就会在纸上画出阀体外形,这叫靠模,仿形车就是原理;
2找 ...

好办法,

网友:
卡尺测量轮廓的方法:
把被测量零件卡在车床上,把卡尺固定在刀架上,卡尺测深尺的高度与车床回转中心等高,设定测量步距就可以测量了,每移动一个步距卡尺的测深尺接触零件读出一个数值,步距走完就有测深尺的一组数值,数值整理后就是零件的轮廓值。

网友:
用橡皮泥围满四周,定型后切掉一半,再量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和泥,包裹,烘干,对半分开,贴纸描边,测量。

网友:
逆向设计,就是这些方法了!

网友:
原来  还有那么多方法

网友:
我想的都已经说了

网友(2014-04-19):
用橡皮尼最好,精确度可以,效力高,快

网友(2015-05-23):
如果外形要求严格一点的话感觉还是用铅丝比较好  直接能弄出外形

网友:
感觉用铅丝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