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焊装夹具,白车身焊点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新手,求指教
做焊装夹具,目前遇到的问题是:
客户给定了点焊的点,但是需要我自己给出焊点的焊接顺序,一头雾水,不太清楚怎么区分?
比如图中这么一个零件,每个绿色点是一个焊点,应该采用怎样的焊接顺序?

网友A:
什么焊接方法啊?应该是电阻焊吧,那变形量就很小了,基本可以不用考虑焊接顺序。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变形较大,应该每两次焊接间隔较大距离和时间。夹具做好了试试就知道。你这是车身哪个分总成?看着眼熟。

网友(点评):
点焊的,后盖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焊接方法啊?应该是电阻焊吧,那变形量就很小了,基本可以不用考虑焊接顺序。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变形 ...

网友:
哦,机器人焊吗?还是手工焊?我对仪表盘支架比较熟。

网友:
靠  能不能整生产用图 不整这种效果图  看不习惯

网友:
先把每个零件都连接起来,在加加固的点,根据情况对称点

网友:
没做过,我猜是不是从受力的角度来排序,就象打螺钉先打对角

网友:
看你工装怎么设计先打与定位销垂直的面

网友:
个人认为先焊两个孔处的四个焊点

楼主:
求方法……不求答案……

网友:
焊接时一般先固定中间位置,向边上顺焊,这样不会变形,须左一点右一点焊来完成

网友B:
方法和答案有什么区别呢,就对称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和答案有什么区别呢,就对称焊

授人以鱼不然授人以渔嘛,对称焊应该是从中间向外,还是从外向内?
从中间向外是不是应力会小一些啊?

网友:
跟人认为这种支架类的焊接,考虑焊接方式的前提下后(基本是电阻焊),首先是哪个方向尺寸对后续影响较大,这样就基本确定焊接顺序了

网友(2014-06-18):
上面那个小孔,在设计的时候会设计个定位销的,样件旁边还有设计有支撑块和压头的,夹具通上气,夹头压紧以后,用焊枪打点就可以,没有太多的顺序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