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切削机床在一个轴上使用了线轨硬轨相结合的方式,这有什么优势

楼主(2013-05-29):
    公司在做一台动梁式6米重切削机床,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些问题:

重切削机床在一个轴上使用了线轨硬轨相结合的方式,这有什么优势,适用吗?
 重载线性导轨是滚珠的好还是滚针的好  各有什么优势!?

   还有龙门型平面磨床,液浮导轨的,机械精度验收需要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网友:
书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网友:
您先查阅一下有关滚珠轴承和滚针轴承的有关资料。线轨和硬轨相结合应该是考虑到机床刚性和快进速度的折中运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