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是什么?

楼主(2013-05-29):
各位大师,电火花是什么,正在学机械,什么都不会,真心求解。在此先谢谢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自我感觉,和电焊原理差不多,只不过一个用来切割一个用来粘接。

网友B:
利用放电瞬间产生的热来切割金属

网友:
用来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我感觉,和电焊原理差不多,只不过一个用来切割一个用来粘接。

哦,知道了,谢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放电瞬间产生的热来切割金属

那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设备啊?困惑。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是做切割用的吧

网友C:
电火花是一种加工工艺,主要是利用具有特定几何形状的放电电极(EDM 电极)在金属(导电)部件上烧灼出电极的几何形状。 电火花加工工艺常用于冲裁模和铸模的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火花是一种加工工艺,主要是利用具有特定几何形状的放电电极(EDM 电极)在金属(导电)部件上烧灼出电极的几何形状。 电火花加工工艺常用于冲裁模和铸模的生产。

額,那他是用來做什麼的啊,不明白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在广东叫火花机,是用放电烧蚀来加工的,比如一个四方尖角型腔,直接用铣刀肯定铣不出来,就先用铣刀开粗,然后用铜做一个利角的电极放电烧蚀。

网友:
电火花是一种加工方法,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非接触式电火花金属腐蚀,电极和产品不得接触。
在电极和产品非常靠近时,用大电流击穿空隙,造成金属电离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