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批45号钢,厚10MM,想用激光切割把它切割成50*50的

楼主(2013-05-29):
我有一批45号钢,厚10MM,我想用激光切割把它切割成50*50的,如果我希望双边0.5mm余量,这样可以控制吗?质量和成本对于锯床来说怎么样?还有如果每批1000件起单价是多少?

网友:
涨点经验啊

网友A:
单价是3∽4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价是3∽4元/件。

兄弟那里啊这么便宜

网友:
楼主哪里啊?深圳应该也是5块以内的单价。那么厚的我没有切过不知道能不能保证0.5.我看过切厚板,切口也挺粗糙的。

网友:
激光还是一般切低碳钢去了,对于45钢,切割质量不是很清楚,如果没问题,直接画图的时候画成50.5就是了。可以直接找加工商确认下吧。
但是割下来的面,硬度估计HRC50

网友(2013-06-30):
线切割最厚切多少

网友(2013-08-08):
15~20cm 应该没问题的线切割  只要有那个行程就行

网友:
线切割可以切割很厚的,我切过150的

网友(2013-09-27):
10个的45号钢 我们这都用等离子  不会选择激光的来下。有点硬。。。。

网友:
看原材料的大小了,如果材料是很大板料的话,建议用水刀割成长条,然后再用锯床锯。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再用铣床精加工。

网友(点评):
那还不如买扁钢呢,一条一条的,再用锯床下料方便得很。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情。

网友:
我真不明白,很多简单不过的问题,一 些网友还要在这里问。

网友(2015-06-23):
线切割吧,精度绝对可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