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固克高速U钻,有经验的社友指导一下

楼主(2013-05-29):
之前使用别的厂家的中心出水高速钻,直径14的,转速一般在700~800,进给100~120MM-MIN,最近买了个韩国特固克的TDR 5140-20T2-052的高速U钻,也是直径14的,刀片好像是特固克的TT5030,厂家给的资料算出来转速要给到3000转,有点不敢用啊。

有使用经验的社友麻烦指教下:转速要是真打这么快,走刀能给到多少,加工调质刚,孔本身没什么要求。

网友:
走刀量很小的,不到十道

网友:
300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130m/min,加工钢件,铸铁什么的是可以的。七八百转速偏低了。

网友:
参数要按具体加工的状况去给。

网友:
加工钢件,钻头有内冷,这个线速度不高,机夹钻头参数特点是转速高,进给慢,
进给可以在250-350之间

网友:
厂家给的线速度取中间值,然后打个七折先做,做做可以慢慢加到中间值,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对,速度可以试着慢慢上去

网友A:
我们公司也用了特固克的U钻,16.5的,当时刀具供应商给我们的建议是2000转,现在我们自调至1800转F200,加工球墨铸铁!

楼主:
以上14的钻头已经在用了,这里特别说明下钻头是2个刀片,并且是平底的,刀片型号特固克TT9030,加工时的参数钻速1600,F100,慢点没关系,感觉刀具下去的时候很轻松,BUT,铁屑不段的,缠在刀杆上,缠多了之后由于钻速比较快,打刀的震动就很大,有怕刀杆突然段掉,做了一个下来刀片到是看不出磨损,刀杆到时能看的出磨损的痕迹。先将就做,做一个孔,把主轴停掉把缠在上面的铁屑弄掉,在加工,一共打了10个孔吧,刀片刃口没有问题,可是刀片居然从中间裂开了,1分为2了,惊吓,肯定跟铁屑缠在刀杆太多打刀有关系,有G83,打一点退一点也试了,铁屑还是缠上面越来越多,总不能打10MM就停主轴搞铁屑吧,这不如普通钻床加工了,加工材料40CRMO确实本生比较粘刀,但是我用类似钻头有角度的刀片型号加工时没有这问题的,请高人指点下,是不是切削参数上的问题?走刀快点钻速慢点,跟这些有关系吗?

网友(点评):
不断屑,解决办法是转速不变加大进给。

网友(点评):
转速慢了14U钻应该在2500转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14的钻头已经在用了,这里特别说明下钻头是2个刀片,并且是平底的,刀片型号特固克TT9030,加工时的参数 ...

铁屑不断是你进给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14的钻头已经在用了,这里特别说明下钻头是2个刀片,并且是平底的,刀片型号特固克TT9030,加工时的参数 ...

是不断屑,加大进给。

网友:
9#楼说的有点道理,我用22和38的U钻干过45钢,转速1300,,900,F0.15每分,还是国产的、内出水。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改天一定加大进给试下,回头发上使用结果回复。

楼主(2013-06-28):
引用 网友B:
铁屑不断是你进给太低了。

师傅,那把14的U钻现在已经报销了,情况是这样的,看了你们的回复,我也觉得是每齿吃刀量太小才造成铁屑缠刀现象,于是我回去吧转速改成1300R/MIN,走刀给成110,结果瞬间负载很大,退刀上来一看,钻头靠旋转中心的刀片已经烂了,而且钻头也坏了,外侧的那个刀片到是没什么问题。这时一个例子,还有一个,我们本来有把26的 U钻,之前因为切削中有异常螺丝坏了,刚配到,现在重新使用,切削速度和以前给的一样,但是靠外侧的刀片老是看不出磨损的情况下就突然刀片粉碎,转速1100,F90.负载到28,请问师傅根据我以上情况能分析出一点什么来吗?还有就是,由于U钻不怎么会用,在公司找到一本山高的钻削书,上面我看到D15一下的U钻,人家进给一般都不到0.05MM/R,所以U钻这东西我真的不敢在试用的时候就进给转速给的很大,因为太快了,又是直接往下扎的,要是有问题,还没反应过来刀杆已经报销,我也知道应该按130M/MIN的线速度,转速打上3000转,走刀打上200,但是真心不敢试,请大侠完全站在我的角度考虑下,假如换做是你,遇到这情况你会怎么做,跪拜。

网友(点评):
你有内冷吗?另外,进给加大你可以逐步加,这样比较保险,加到铁屑段为止。

网友:
材料比较软的话  我一般用的是断屑加工 排屑加工有点困难
  依个人经验而言  转速越高 走到必须跟上 要不就是费刀  有些刀就喜欢激情  要是3000转速  我要给到差不多300左右走刀 水给足
(以前用20的多齿合金铣刀  1500转  走刀120 铣侧面 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师傅,那把14的U钻现在已经报销了,情况是这样的,看了你们的回复,我也觉得是每齿吃刀量太小才造成铁屑缠 ...

有中心出水的,我就怕不是进给慢的问题

网友:
内冷钻对冷却水的压力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如果仅仅是冷却冷却,那随便喷喷水即可,要即快又好,冷却水压力要大,冷却水压力一大,水又到处乱飞,孔越大,水泵力越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也用了特固克的U钻,16.5的,当时刀具供应商给我们的建议是2000转,现在我们自调至1800转F200,加工 ...

嗯好的,朱师傅,照你的参数我14的刀1600转跟你差的也不多,可能要给到2200转左右,我给的1600转,走刀80,铁屑缠刀厉害,加大走刀量效果也不好,我看了很多书籍,怀疑是我们使用的刀片对42CRMO断屑的槽型可能不对,等下次刀买回来再看吧。谢谢你的参照参数。

楼主:
对于高速U钻的使用,可能要掌握的东西有很多方面,否则要么就是使用时高速U钻的高效,高质的效果做不出来,要吗就是费刀厉害,从书上看高速U钻要根据加工孔的深度选择刀杆,2*D  3*D~~~6*D,然后根据加工材料选刀片型号以及刀片槽型,甚至还要考虑机床功率选切削速度,根据孔的深度调节水压大小,根据铁屑形状调节切削参数等等,总之要在不断使用中积累经验,所以感谢大家提供的加工参数,让第一次使用U钻的我有了个大概的参照,谢谢大家。

网友:
希望楼主再接再厉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