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滚动轴承保持架损坏的原因有哪些?大型焦化厂

楼主(2013-05-29):
我们公司是大型焦化厂,我们的装煤车大约有500T,昨晚车辆走不动,结果检查发现是从动轮走行轴承损坏。轴承是圆柱滚动轴承,因为保持架损坏导致圆柱体上沉,所以车辆无法走动。轴承已使用了4年,上月4月23日才对其加油润滑。

求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轴承保持架损坏的原因及预防措施。

网友:
型号?装配方式?密封方式?

网友:
使用时间不少了。估计是车辆的平衡性有问题导致磨损加剧~

网友:
一般轴承失效形式是先从滚动体开始,滚动体磨损或损坏会造成内外圈滚道顺坏,一些的金属剥落碎粒会影响轴承的正常使用,这个时候不容易被发现,轴承失效以后会造成摩擦阻力增大、温度升高等问题,滚动体不光滑和金属剥落物会造成保持架磨损加剧,最终导致散架和轴承卡死。对于你的这个重型卡车,按期保养是最重要的,机械磨损和损坏是比较普遍。我们养成好的习惯去对待这些机械设备那是最重要的。杭州刘工,有空可以与我交流QQ542716495

网友(2014-03-22):
轴承里头干净嘛?有没有杂质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