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标注,尺寸文字和公差文字不成比例怎么办?

楼主(2013-05-30):
各位社友好!

在CAD中标注,尺寸文字和公差文字不成比例怎么办?如下图红色区域
该怎么修改?我查看尺寸文字高度是3.5,而公差的文字高度是1。公差的文字高度不能修改。请朋友帮忙!!

网友A:
你是不是先标注好了然后进行了比例放大?是的话就试下先标尺寸然后放大再标公差再改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先标注好了然后进行了比例放大?是的话就试下先标尺寸然后放大再标公差再改尺寸。

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多谢啦

网友(2014-06-04):
这也会出问题,真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