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锥度,这样车出来小径大1CM

楼主(2013-05-30):
真是搞不懂啊。。。大径50.。小径30.。。长40.。。
                             G0   X30   Z2
                             G1   Z0
                             G1   X50  Z--40    F90
                             G0   U3  Z150
                                    M3 0
              这样车出来小径大1CM、大径50正好、、、、车床X反向间隙我已经调试过了。没什么问题的。。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请大侠们指教指教吧。。。。。

网友A:
你加入刀补试试!

网友B:
U3是不是不对啊?

网友(点评):
X退刀 啊, 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加入刀具半径补偿试一下

网友D:
     G0   X35   Z2
      G1 X30 Z0
       X50  Z--40    F90
              G0   U3  Z150
                  M3 0

网友:
   G0   X28  Z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入刀具半径补偿试一下

同意,刀补补偿量调整

网友E:
似乎与刀补无关,是刚性不足吧

网友:
看看刀具的中心高是不是偏差太大。

网友:
加入刀尖圆弧半经补偿应该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U3是不是不对啊?

这是退刀,没关系的,主要是上面的那个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入刀补试试!

用刀补的话不就是小径和大径不多小了吗,。,,现在问题是,小径大1CM.大径尺寸正好。,。。。就是搞不懂什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入刀具半径补偿试一下

这好像跟半径补偿没关系吧,,,就是有误差,也不应该这么大吧

网友(点评):
你的毛坯多大直径?一刀车成还是余量精车?装卡刚性,材料感性?刀尖中心高刀有没有误差?尖半径多大? 以上都有可能导致加工误差,具体的你自己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G0   X35   Z2
      G1 X30 Z0
       X50  Z--40    F90

程序一样的啊,,,,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似乎与刀补无关,是刚性不足吧

刚性还是不错的,,,,,就是找不到什么问题

网友F:
大了1CM?
怎么差这么多,半径补偿不可能,谁会用这么大半径的刀……

笑眼看生活大侠的程序跟你的程序还是有点差别的,差别在于X30是用G1走到位的,而你的X30是G0走到位的。
有一定道理,因为G0和G1系统里面不是一个地址。你可以试试。

网友:
刀尖圆弧半径补偿
你用的至少是R0.4以上的刀具

网友G:
你这余量是怎么留的啊!

网友H:
大径50.。小径30.。。长40.。。
                          建议修改为:   G0   X29   Z2 (前提是大1MM稳定的情况下)
                                                                       G1   Z0
                                                                       G1   X50  Z--40    F90
                                                                       G0   U3  Z150
                                                                        M3 0
                                                                     这样车出来小径大径应是正确的!
不知这个程序前有无粗加工序!余量太大误差也大!          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
我把笑眼看生活的程序改了一下 你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
G0   X28   Z2
      G1 X30 Z0
       X50  Z--40    F90
              G0   U3  Z150
                  M3 0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好像跟半径补偿没关系吧,,,就是有误差,也不应该这么大吧

你所说的多有可能,,可是这些问题不存在的。。。就是搞不懂怎么回事。。。。郁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了1CM?
怎么差这么多,半径补偿不可能,谁会用这么大半径的刀……

是一个道理的啊。。。只是托板离动的快慢罢了、还有用GO也可以排除x里的间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余量是怎么留的啊!

没留余量啊,,,,,按照程序做下来。小径就是大1C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径50.。小径30.。。长40.。。
                          建议修改为:   G0   X29   Z2 (前提是大1MM稳 ...

这样是对的,。,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想找到问题的所在

网友:
可能是撞车了,调整一下车头箱试试

网友I(2014-11-06):
应该不是刀具补偿的问题  50大径是对的

   估计是刚性不足,30 的外圆加工余量是不是过大,出现让刀了。

自己检查一下吧?

网友J:
你那G1Z0没有F值,它走吗,不走的话不就是从Z1走的吗,那小端大不就很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入刀补试试!

你说的刀补该怎么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那G1Z0没有F值,它走吗,不走的话不就是从Z1走的吗,那小端大不就很正常吗

走的啊。你不加F的话,机床它有默认值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不是刀具补偿的问题  50大径是对的

   估计是刚性不足,30 的外圆加工余量是不是过大,出现让刀了。 ...

我这切削量不算太大啊,,,,

网友:
那就是刀尖圆角的事了,你换0.2刀尖的刀片试试

网友:
换了可能就差不了一毫米了

网友:
就是刀尖半径补偿的问题!

网友:
你的进刀点不对,不能在x30z0的位置进刀,除非你的刀没有圆弧。

网友:
1cm还是1mm?

网友(2014-12-06):
刀尖圆弧你没算进去

网友:
同意17楼!刀尖圆弧算失!加上G45、G46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