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的进给系统如何选择

楼主(2013-05-30):
数控铣床的进给系统如何选择
滕州正杰数控

数控铣床的伺服进给系统是数控装置与机床本体的传动环节,其作用是接受数控装置发出的进给速度和位移指令信号,由伺服驱动电路作转换和放大后,经伺服驱动装置(直流、交流伺服电机,功率步进电机,电液压脉冲马达等)和机械传动机构,驱动机床的工作台、主轴头架等执行部件实现工作进给和快速移动。它能根据指令信号精确地控制执行部件的运动速度与位置,以及几个执行部件按一定的规律运动所合成的运动轨迹。
数控铣床的伺服进给系统由伺服控制电路、伺服驱动装置、机械传动机构及执行部件组成。
如何选用伺服驱动系统,在实际中必须根据机床的要求来确定。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     精度要求
伺服系统必须保证机床的定位精度和加工精度。对于低档型数控系统,驱动控制精度一般为0.01mm;而对于高性能数控系统,驱动控制精度为1μm甚至0.1μm。
2.     相应速度
为了保证轮廓切削形状精度和低的加工表面粗糙度,除了要求有较高的定位精度外,还要有良好的快速响应响应特性,即要求跟踪指令信号的响应更快。
3.     调速范围
调速范围R是指生产机械要求电机能提供的最高转速与最低转速之比。在各种数控机床中,由于加工用刀具、被加工工件材质及零件加工要求不同,为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最佳切削条件,就要求进给驱动系统必须具有足够宽的调速范围
4.     低速、大转矩
根据机床的加工特点,经常在低速下进行重切削。即在低速下进给驱动系统必须有大的转矩输出。

网友:
,又是广告 的

网友(2014-08-15):
楼主想要说明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