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本书里面有这种常用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3-05-30):
就是 附件里面的, 我想问问这是哪本书,或者哪一类书里面有。 最近在找这样的书,里面有这种常用的连接方式,最好有配图,谢谢大家了!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66H}MK7PQ1[FLO0596GS8F4.jpg

网友:
应该是钣金加工方面的!

网友A:
钣金咬口形式,钣金冲压工艺窍门与钣金件设计制造技术方法及图集典范实用手册,新编钣金技术与展开计算实用手册。基本上是钣金书都有

网友:
找找金属加工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钣金咬口形式,钣金冲压工艺窍门与钣金件设计制造技术方法及图集典范实用手册,新编钣金技术与展开计算实用 ...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太专业具体了。 不过, 是这样的情况, 我因为工作关系,需要掌握机械方面的一些知识。基本上,能有了解到机械领域常用的一些连接方式,如果顺便能了解大传动方式,就更好了。  比如,啮合连接,枢转连接,铰链连接,卡固,卡合...这样的。 能够把常见的连接方式  大致介绍介绍 就可以的书。 不知道有没有啊。 我看了机械原理,这个方面介绍的比较少。所以求助!

楼主:
请问哪本书,较多的介绍了机械里面常用的连接方式和/或传动方式?!

如上,请问哪本书,较多的介绍了机械里面常用的连接方式和/或传动方式?!对原理这一块不需要太多,但对这些连接和传动,能有较多的介绍,感觉应该是一本手册之类的书?! 麻烦大家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点评):
这种钣金的咬合结构,只在钣金手册里有。传动方式,在机械手册里有,两种不同的书

网友:
机械类的没看到过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连接和传动分册

网友:
机械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