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液压系统,现在压力打不上去?哪有维修液压泵的?

楼主(2013-05-30):
各位:
我有一液压系统,现在压力打不上去?那有有维修液压泵的
,我想换个泵看看有没有作用,我用的是CBT-314齿轮泵,这个站我才用了几个月
难道真是泵不行了

网友:
我可以修,不过你这寥寥几句真的帮不到你。

网友:
这么短时间齿轮应该没问题,检查下泵油封,看是不是油封损坏漏油了。

网友:
是否溢流阀有问题?

网友:
没有原理图,瞎说说一下
液压系统没压力有:
1.溢流阀处于卸荷状态
2.油泵吸空。油箱油面线低,此时噪声变大
3.液压泵内泄大
4.其它原因

网友:
具体要看图分析,泵也有可能,溢流阀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说的也太笼统了吧

网友:
是不是溢流阀卡了

网友:
油封溢流阀有关主要问题务必查实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检查下系统元件,如果是真是泵坏了,才几个月,可以联系厂家,而且这个泵修了不划算,不如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
你怎么判断泵坏了

网友:
首先看看溢流阀是不是有问题,其实个人觉得齿轮泵的话,如果是泵损坏了,可以摸摸泵体,应该是有高温的。
齿轮泵损坏零件最多的应该是:密封件和轴承或是齿轮轴的轴套磨损,卡死。

网友:
把溢流阀的压力调高看看,如果不行检查油路,

网友:
如果楼主确定是泵的问题,建议直接买个新的吧,本身成本不贵,市场都有的卖。修的话换齿轮、换密封等等零件比较麻烦

网友(2013-07-24):
估计是密封的问题,一般来说齿轮泵都是很耐操的。没这么简单就坏点了。重点检查溢流阀及密封,可能阀芯弹簧坏点了。

网友:
你可以先检测下泵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