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二次插入CAD图纸吗?

楼主(2013-05-30):
在SolidWorks中可以二次插入CAD图纸吗?

网友:
你试试 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什么叫二次插入?第一次可以的话,第二次不一样么。

网友:
第一次都能插进去,第二次也能,有了第一次,就有许多次

网友B:
为啥要插入CAD图?特殊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二次插入?第一次可以的话,第二次不一样么。

第一次是先在CAD画出草图。再画出三维。
第二次是要在三维上再次用CAD的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插入CAD图?特殊曲线?

主要是标志一类的图形。

网友:
试一试“投影”功能。

楼主:
我现在找到复制和粘贴的办法解决问题了。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C:
你把CAD图在SW中打开,将需要的图形复杂一下,就可以在不同的基准面上做草图黏贴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CAD图在SW中打开,将需要的图形复杂一下,就可以在不同的基准面上做草图黏贴使用了

这个方法我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