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需测量300直径,但高度只有4MM,请教

楼主(2013-05-30):
如图,需测量300直径,但高度只有4MM,求各位
高招

网友:
图上没有精度要求,用卡尺就可以量。

网友(点评):
卡尺放不下去,高度太低了

网友(点评):
300mm的卡尺有两个测量面有一面是刀口的,4mm的宽度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测量。

网友:
量多不多?量多的话可以用CCD视觉自动检测,精度也有保障。

网友(点评):
求图片,看看是什么东东

网友:
目前的CCD视觉检测很多是定做的,CCD是工业相机,拍照后通过软件处理图像检测尺寸,有的公司做的检测精度能达到正负0.005mm,价格不菲,几万到几十万都有,所以才问你量多不多。图片自己搜百度看吧。

网友:
4MM很短么?
  楼主亲自测量没?

网友(点评):
不方便才来请教的

网友(点评):
有公差吗?

网友:
工件直径300的圆圆心清晰吗?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用个大号的划规,划规一个脚顶在圆心,另一个脚顶在圆的边缘,之后在板尺上测量划规两脚的距离。

网友:
这个问题不清楚嘛,是在设备上自动测量,还是加工时测量呢?再说,你要什么样的公差?如果是产品自动测量CCD相机绝对能满足你的需求,如果是简单的测量大卡尺就可以了

网友:
测长仪,平面测帽可以解决

网友(2013-07-14):
如果尺寸要求不高直接用卡尺量肯定可以的,尺寸要求高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量具,类似内径百分表的原理,

网友(2013-09-14):
小头的 外径千分尺和 叶片千分尺 选用275-300mm的 完全可以满足!

网友(2014-04-19):
送套现成量具图片给你借鉴。精度0。002以内,重复0。001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