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solid works的“转换实体引用”功能的提问

楼主(2013-05-30):
    各位前辈好:问一下solid works2010里面“转换实体引用”命令是怎么用的?
    书上讲的是《此功能只支持“对象——命令”方式,在草图激活状态下选中模型边线、环、面、曲线、外部草图轮廓线、一组边线或一组曲线,单击“转换实体引用”,所选轮廓自动投影到草图绘制平面中》。
    但是我在实际操作中选中了一个立体图的上表面,单击“转换实体引用”后没有反应,是我哪里没做对么?

网友:
“在草图激活下”  先进草图,然后用转换实体引用,选要引用的面、边。确定就行!

网友:
难道你是专门为了这个问题才注册账号的?

网友:
百度上有一堆答案

网友:
实践出真理

网友:
如果是有错误会有提示的,比如说你要转换的面和草图平面平行。你说的做了之后没反应意思是连提示也没有嘛?

网友:
实体转换的实质就是将你所选择的实体元素投影到目前激活的草图上,形成草图元素。

注意:完全垂直的面不可以进行实体转换,此时应选择该面的边线进行实体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