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样的搅拌器?

楼主(2013-05-30):
搅拌器样式 叶桨式  , 在1吨桶搅拌(料是水和玉米面1:1混合),转速100/min   搅拌装置是移动式的 搅拌器加上电机的重量在4公斤左右。
  各位大侠 ?谁见过这样的搅拌器?

网友:
1吨桶搅拌(料是水和玉米面1:1混合),转速100/min

搅拌器加上电机的重量在4公斤左右???????????????
只有几公斤???。

网友:
这电机。。。。。。的确不知道。

网友:
搅拌装置是移动式的 ?这个移动如何移动

网友:
像船一样漂浮在玉米面糊糊上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自己做一个

网友(2014-12-10):
1吨的容积并不大,为什么搅拌器要移动式的?
还有,搅拌器加电机4kg,用的是钛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