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油箱的长宽高,容量知道,该怎么设计呢?

楼主(2013-05-30):
知道油箱的长宽高,容量知道,该怎么设计呢?里面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呢

网友A:
还要看是用在哪的?

网友B:
没有限制要求的话那不是太好设计了吗s

网友:
再考虑下安装和油口位置吧

网友C:
要看用是什么材料,安装方式,进出油口位置,是否要呼吸,场地对油箱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是用在哪的?

用在液压支架搬运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限制要求的话那不是太好设计了吗s

用在液压支架搬运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用是什么材料,安装方式,进出油口位置,是否要呼吸,场地对油箱的要求

矿下  巷道里  支架搬运车///,,,,

网友:
材料一般Q235,油有挥发的话要呼吸阀,进口在上 出口在下,要考虑油量显示以及安装工艺吊环,容量大的话要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