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可以快速试验硬质合金刀具的质量

楼主(2013-05-30):
我这主要搞焊接刀具!   最近来了两个株洲的厂家,我还自己联系了一个专供W1  W2的!
现在又三个厂家,YT5  YT15  YW1三种材质,的正偏刀和正45度刀,需要试刀!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仅加工常见材料就可以试出合金刀的质量,比如普碳钢,45#钢

用多少转速,多大进刀量!

试出最低标准就可以!  就是说,这样的刀,送你都不用!

补充内容 (2013-5-30 17:54):
不太好界定,或者,大家说说自己用过烂刀的情况吧,  多少速度,切什么料,刀头不耐磨或者红硬性差!

楼主:
今天我自己试的,  45#钢  40圆,  YT15的45度刀,1000转,吃刀1.5MM

两个厂家的刀头,车出来的表面差距很大, 刀头角度都没有磨,没有开断削。车完刀头刃和尖都完好!

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刀头质量难道会影响加工表面质量这么多!

左边光亮的是第一把刀车的,右边爆粗糙的是第二把刀!

也有可能是第二把刀,比第一把刀加工时的外圆小1.5MM。

网友:
不知道第二把刀的副后角怎么样,不好说

网友:
一般刀是看他一次刃磨使用的时间的长短,这是一个区别
加工面的粗照度也是一个方面
还有他的耐冲击方面

网友:
你先把执行标准先统一。再谈效果。
  还研究焊接刀具?还居然是起步阶段?

网友:
没有所谓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
你试的两把焊接刀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两者的刃磨角度不同而已,
并不能当成主要判定质量好坏的标准,目前能快速看出好坏的方法还没有,

网友:
不多说什么,见我ID和6楼的话。

网友A:
这样试车不能判定质量好坏呀。最简单就是对比法,如果没有专业设备。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吧,1拿两个刀片对碰测硬度,看那个压痕浅说明那个硬度就大。2再试抗碎能力,两个刀片放在一起用台钳夹到刀片开列为止,看那个碎片少就说明那个更抗具刃性。3试红硬性,先把两个刀片放在一起同时烧红然后拿到绿化硅砂轮上同时磨削,那个火花小就说明那个红硬性更好。4看纯度,先把两个刀片一洗干净,然后同时放到碎铁削里面,拿出来观察那个贴的铁削少就说明那个更纯净。5看强度,刀片烧淡红同时放入冰箱1小时后取出看那个裂纹更少就说明那个强度更大。以上简单的方法连续测试5次,你就知道怎么选择了。但不能判定刀片的标准,这样对比只能说明那个刀片更好一些

网友(点评):
这几种方式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点评):
10年前的自身经验之谈,要依据那得发表长篇大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试车不能判定质量好坏呀。最简单就是对比法,如果没有专业设备。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吧,1拿两个刀片对碰测 ...

对于: 4看纯度,先把两个刀片一洗干净,然后同时放到碎铁削里面,拿出来观察那个贴的铁削少就说明那个更纯净。
  我试验过,被磁铁磁化过的 会粘2很多切屑。这个可能会影响监测效果。

网友(点评):
出厂的这种焊接刀片厂家一般是不会去特殊处理。

网友(点评):
但不排除运输和转运,使用、保存过程中遇到磁性物质或是在磁场中通过,而使刀片受磁。

网友B:
刀具对比之前首选的项目是标准要一致,角度是一样,参数是相同。
 国标是有相应的检测标准,但好像没说详细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对比之前首选的项目是标准要一致,角度是一样,参数是相同。
 国标是有相应的检测标准,但好像没说详细 ...

两刀相差1.5MM       可能是线速度不一样,表面效果不一样吧!

现在焊接车刀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利润越来 越低!

 正规刀头厂家开始转移注意力,放弃这方面的市场了,

  所以现在焊接刀头质量越来越差,同一厂家出的刀头,同型号的质量都不一样,重量也有出入!

  在省级销售代理购买的刀头,也有参杂次品的现象!

W1车调质45#如果吃力,是不是就可以放弃这样的刀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刀相差1.5MM       可能是线速度不一样,表面效果不一样吧!

现在焊接车刀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利润 ...

忘记说了,YW1并不是适合加工45钢,我原来是用YW1加工淬火件,只要刀具热处理好,加工很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