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或者可以制造这种导轨的?导轨上运行的是滚珠

楼主(2013-05-30):
有没有人用过或者可以制造这种导轨的,导轨上运行的是滚珠。

网友:
运行滾珠的导轨是V形不是弧形的

网友:
我也期待高手解答。

楼主:
我看到SMC的电缸里面的这种导轨就是弧形的,那V型的这种导轨有哪里可以制造呢?

网友:
这种导轨还真没见过   长见识了

网友:
你问问南京工艺,好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