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雾润滑,或者微量润滑MQL

楼主(2013-05-30):
各位好,我是做刻字加工的,因为刀具较小,一般是0.2——1mm,转速较高,一般是2万转,用切削油润滑,
刀具是自己磨的锥度刀,扁钻样式的,浸在切削油中,——加工35钢或者45#钢。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润滑方法
不知道油雾润滑行不行
请经验人士指点

网友A:
润滑油可以通过压缩空气打成雾状,高精度磨头主轴就有采用这种方法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油可以通过压缩空气打成雾状,高精度磨头主轴就有采用这种方法润滑。

看介绍应该是可行的,当初试验时失败了,没起到润滑的作用,刀具很快就费了
刻字加工,可有好的润滑冷却刀具的方法

网友(点评):
可以使用涡流管来冷却刀子,冷却温度可以到-10度以下。

网友B:
刀长是多少?进刀量是多少?您的钻孔是内冷还是外喷的? 我们公司是做微量润滑设备的,多普赛品牌,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108-119 我们的技术人员可以跟您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长是多少?进刀量是多少?您的钻孔是内冷还是外喷的? 我们公司是做微量润滑设备的,多普赛品牌,您可以拨 ...

3.175的刀杆,悬深25,(这个太长了,我正在让工人们改)刻字,类似于普通铣加工吧,外冷,没有内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