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振刀严重,很严重,求高手。

楼主(2013-05-30):
最近有批活儿,外圆20,内孔12。是根长管料。工件长度30mm。就是切成一个一个的小套。我现在是伸出100长,槽刀宽3mm. 用的是克洛依涂层nc3030的。振刀很严重,甚至机床都在抖,机床是宝鸡的40。

目前换成槽刀宽2个的,还是和上述情况一样。

网友:
工件伸出的太长了

网友:
你的管料有多长?不行的话可以锯短,加工的时候不要伸哪么长

楼主:
但是之前的话没有这么振的,

网友:
这是共震问题。解决办法换一种槽刀就可以了

网友:
效率慢点 生出40每次割一个吧

网友:
转速调低点,或者再调高点,避开共振区。

网友:
工件伸长了,小心把刀打了,

网友:
伸太长了

网友:
管料有多长,孔径与料径比例是否过大?100个长应该不是问题。看看刀如何,还有转速和切削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