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硅片传输机械手

楼主(2013-05-30):
种应用于半导体设备上的硅片传输机械手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清楚,半导体行业真空用的很普遍,现在最牛逼的已经是让硅片悬浮移动。

网友:
是用的非接触吸盘来吸取硅片的吧。

网友(点评):
大侠厉害,我前不久SMC推广会时,才知道非接触洗盘,真的很先进

网友(点评):
我卖SMC产品很多年,对产品性能很熟悉,现在慢慢转向非标设备方面了。此吸盘有好几个品牌都有产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的不是很清楚,半导体行业真空用的很普遍,现在最牛逼的已经是让硅片悬浮移动。

斗胆问大侠,悬浮移动是什么原理,也是控制气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斗胆问大侠,悬浮移动是什么原理,也是控制气量吗?

用的是中学物理实验的气悬浮方式,在传动展路过过一台成品机器的展位,可以控制 前、后、左、右悬浮飘移

网友(点评):
貌似有点印象

网友(2015-06-17):
感觉稍显笨重。。。

网友(2016-07-19):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中学物理实验的气悬浮方式,在传动展路过过一台成品机器的展位,可以控制 前、后、左、右悬浮飘移
...

展会上见过磁悬浮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