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怎么做?做了几件都不同心,可能钻花钻偏了

楼主(2013-05-30):
三个孔有同心度要求,孔又小又长,用车刀镗孔有困难,我钻孔-扩孔-绞孔,做了几件都不同心,可能钻花钻偏了。各位师傅有什么办法?

网友:
用阶梯钻?然后用阶梯铰刀?

楼主:
阶梯钻和绞刀刃磨有一定难度,这东西有卖的吗?,

网友(点评):
阶梯钻绝对有卖的,阶梯铰刀我觉得应该有卖的。

网友(点评):
阶梯铰刀我真想见见

网友(点评):
刚搜了一下,的确有阶梯铰刀。

网友:
钻扩铰底面会产生较大圆角吧。

网友:
最里面的孔多扩两次绞量不要太大    批量大的话做组合铰刀

网友A:
什么设计嘛,一看就不懂工艺,建议与设计沟通把孔5端打通加工后再紧配上个堵头,这样就好多了

网友:
话说。我就会画。我还不知道这个工件要怎加工呢

网友:
较低端的做法,钻头铰刀还都得加长。
打孔,三支钻头把台阶孔打出,流1mm到1.5余量。
做把台阶扁钻,买根250长,宽12,厚2mm的合金条,然后用线切割把按照孔的大小(各小个10到15丝),孔的长度割出,然后修刃,修边。
再然后直接打出。  这个步骤也可以搞个镗刀粗镗一下,尺寸等等一般就可以。
接着是三把铰刀,随动铰。

这产品的设计真折磨人的脑细胞。

网友(点评):
这个的确是好方法!

网友:
批量的话要做组合扩孔转和组合铰刀。少数的话,采用钻扩,铰11,作两把以孔11左为导向的铰刀,分别铰8和5.
不过这个零件设计有常识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计嘛,一看就不懂工艺,建议与设计沟通把孔5端打通加工后再紧配上个堵头,这样就好多了

这零件即使打通孔5,同心度也不好保,孔太长,钻头很容易钻偏。

网友(点评):
你这长径比都超10了,是有难度的了,钻上不行用深孔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