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0或L52格式错误,应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30):
FANUC机床,在MDI方式下换刀时,出现报警:PS0231 G10或L52的格式错误,复位或走程序都出现同样的报警,是什么原因呢?怎样处理?谢谢赐教。

网友A:
LZ在MDI输入了什么!你换刀还是使用G10对刀?

网友B:
是不是床子保护开关钥匙关了?

网友C:
MC G10 L50
MD G10 L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MDI输入了什么!你换刀还是使用G10对刀?

只输入换刀,M6 T_;,没有使用G10对刀。走程序也是报警。最后只能重启,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床子保护开关钥匙关了?

没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 G10 L50
MD G10 L52

朋友,MC,MD什么意思?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MC,MD什么意思?求指教。

FANUC MC系统 和FANUC MD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在MDI输入了什么!你换刀还是使用G10对刀?

如何使用G10对刀?讲讲!

网友:
MC G10 L50
MD G10 L52
看不懂啊,一般我手动换到用到M06 TXX;  M60TXX
G10代码没见过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NUC MC系统 和FANUC MD系统

MD系统。

网友:
这指令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