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面铣刀可以大范围精铣水平面吗?

楼主(2013-05-30):
由于上班路太远,换了一个离家近点的厂,最近产生了2个关于面铣刀的问题。请教一下各位前辈。

问题一:R面铣刀可以大范围精铣水平面吗?

我说的R面铣刀就是那种刀片是圆的,铣水平面跟垂直面交接处圆弧的面铣刀。以前原来的厂遇到这样的产品,工艺是这样安排的水平面处用普通的面铣刀精铣到位,然后圆弧地方留下R的余量,把R面铣刀对刀一样的位置,直接一刀铣圆弧处过去就可以(如果圆弧精度要求高,也会先粗铣再精铣,有时候也会用球头立铣刀粗铣,然后用刀片装夹的球头刀精铣)。现在这个厂遇到这样的产品加工工艺是这样安排的,先用普通的面铣刀铣到一定余量(水平面也是铣到一定余量),然后用R面铣刀精铣(圆弧处包括水平面都是用R面铣刀精铣的)。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是原来的厂R面铣刀只铣圆弧那一刀,现在的厂连旁边大范围的水平面都是最后用R面铣刀一起精铣的。

以前厂里那样的做法产品没出过什么问题,现在的厂这样的铣法经常是做了久了水平面铣出来会有明显台阶的,我看程序员遇到这个问题是在考虑怎么优化程序,但是我看了走刀程序没问题都能铣到的,刀片换新的后问题能改善一点。我自己觉得铣出的平面有台阶是刀片磨损导致的也就是说R面铣刀不适合大范围精铣水平面,不知道我这样认为对吗?如果对的话,那为什么不适合呢?还是有其他原因?

问题二:面铣刀种类方面有粗铣跟精铣的区别吗?

我也想请教一下:什么样的面铣刀适合用作精铣什么样的适合粗铣。

1,是不是也跟立铣刀一样齿越多越稳定越适合精铣,比如4齿的,6齿的,6齿的面铣刀相对适合精铣,这是一点。

2,刀片材质是不是也有粗铣精铣区别呢?原来厂里精铣的面铣刀刀片是相对小的大概7*7这样的正方体。现在厂的面铣刀片都比较大是长方形的,大概6*12这样的感觉,刀片上面是不是也有讲究呢?

谢谢了。问题就是这样,麻烦大家了。

网友:
用新刀精铣,精铣的刀尽量粗铣的时候不要用

网友:
产生台阶除刀具磨损外,对刀误差也会有影响。粗铣的特点是切削量大、切削力大,要求刀具的几何角度适合强力切削,排屑顺畅。刀具车直径一定,齿数越多,容屑能力差,拍些困难。精铣时切屑少,排屑不是主要问题一般要求刀具锋利,齿多一些切削平稳一些。至于刀片的材料,粗铣和精铣无多大差别,但刀具的几何角度通常有差别。

网友:
你这个发到刀具版块可能会更好一点,那里很多刀具达人
1。你的第一个问题,附带个图纸会更明了一点,我简单回答下,一般圆刀片铣刀主要用于仿形加工,不用于纯平面的加工,
2。第二个问题,铣刀是分粗精铣的,判断是粗还是精铣,首先要看你的零件的要求,光洁度和尺寸精度,如果要求不高,工艺也就没必要分粗精来加工了,一刀过就可以了,
铣刀的粗精一般判定如下,并非是刀片多就是精铣,而是看一般精铣刀盘会有微调机构(一个或N个,视刀盘大小和修光刃的数量),用来调整刀尖的统一高度,而粗铣刀盘没有这样的结构,第二看刀片的精度,一般粗铣的刀片是压制出来的,是M级精度的多,而精铣刀片一般是精磨过的,是E级精度的多,第二是刀片材质,由于粗铣的目的是去除大余量,一般是低速大切深大进给,刀片材质韧性是第一位的,精加工是为了达到零件的光洁度和精度,一般是高速小切深小进给,刀片的耐磨性是第一位的,

网友:
圆刀片一般用来开粗,尤其是模具加工。精加工一般选用正前角的,无外乎三角形TP,正方形SE,SP,SE和平行四边形AP,AD,AC和六边形(型号忘了,好像用的不多)以及八边形OE,OF刀片等,当然还有各家在这些基础上的变种。

网友(点评):
老乡 很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