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形产品半径测量以及GO/NO-GO 检具设计,请教

楼主(2013-05-30):
如附件1产品, R24.6 该使用何种测量仪器以及如何测量会比较准确 ?  我们现在用CMM来测量, 可总是很难有一致性, 时常不符合规格, 我们怀疑是测量误差导致.....  计划设计个GO/NO-GO检具来检测此, 如附件2, 请教此设计是否合理呢 ?     请各位大虾赐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按公差最大、最小做两个样板,通过观察缝隙来判断是否合格。

网友B:
这个是否是磁瓦?
在量检具设计,最好是采用相关的标准来进行设计;这样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争端。
在国标里有《光滑极限量规》这个标准,可以参考进行设计;
另若是磁瓦的话,应采用不导磁的不锈钢作为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否是磁瓦?
在量检具设计,最好是采用相关的标准来进行设计;这样可以避免很多无谓的争端。
在国标 ...

此产品材料是NdFeB的磁铁, 但是不需要充磁, 充磁由客户完成, 请问也需要用不导磁的不锈钢作为材质来做检具吗? 因为, 此半径和一般产品要求不一样, 我不是很确定这样的检具设计是否合理? 是否能够将半径不合格的产品挑出来?

网友(点评):
不充磁不必用不锈钢材质;一般的硬质合金或工具钢均可,要求耐磨性好,不易变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公差最大、最小做两个样板,通过观察缝隙来判断是否合格。

谢谢, 请问我提供的检具设计合理吗? 能否准确挑出半径不合格的产品?

网友(点评):
样式差不多,但尺寸公差应按标准,这个在标准里可以查的到,而不是自己随意定。 做这种定性检具,应充分考虑不要錯检和漏检。

楼主:
现在仍有一个问题困扰, 我是慢走丝割的Go/No-Go治具, 可是我得确认其是否满足图纸要求吧.... 可用profile projector or CMM 测量却很难对, 多次测量数据一致性都比较差, 初步怀疑是此种产品难以测量出准确数值, 现在我们想用比对的方法: 将标准图纸轮廓放大10倍, 然后投影比对产品的轮廓, 看后者的轮廓是否在图纸轮廓范围以内, 以此来判定....   不知此方法是否合适? 或者有何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这个精度不高,外圆用弓高弦长法原理自己做个测量尺就可以,内圆可以通过外圆尺寸与厚度换算或者定制测量尺

网友:
透光法测量。

网友(2018-08-09):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8-09-27):
部分圆弧测量直径的问题在机械领域比较常见,其测量方法相对比较困难。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圆弧太短,三坐标检测误差比较大。为何如此?请看附图就明白了。这个案例中R24.6和R24.7二个圆弧轮廓误差仅有0.008,还不到1丝,也就是说半径误差虽然有0.1之多,但其轮廓误差仅8u,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三坐标测不准的根本原因。这么小的间隙即使用比较块,透光法检测也是有难度的。也就是说图纸要求的R24.6+0.1精度要求过高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