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里装的导向带,是如何导向的?

楼主(2013-05-30):
本人一直困惑一个问题,油缸里装的导向带,是如何导向的?求指导

网友:
应该是用来防止活塞和内壁直接接触 控制间隙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油缸里装的导向带(环),一般是由摩擦系数很低的材料制成的,比较软,不容易划伤活塞杆,原理就像滑动轴承一样。主要作用是支撑、导向、定位(定心),减少活塞密封件的支撑力度和磨损,增加密封件的使用寿命。这是我的经验和看法,希望有朋友可以一起聊。QQ542716495 杭州刘工

网友(点评):
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
耐磨环吧,绿色的

网友(2013-07-16):
当活塞导向套用钢件的话 就必须使用导向带
  @) U7 B! }) E& G1 E不然会把缸筒和活塞杆划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