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克洛依切槽刀片的问题

楼主(2013-05-30):
请问各位,到底MGMN300-M是切断刀片还是MGMN300-G才是切断的。搞得现在我切槽切断刀片分不清了。

网友A:
切槽和切断没有严格的区分的。只是一般为了节省材料,切断刀片都比较窄,2~3mm居多。你要不嫌浪费,也可以用4mm槽刀去切断,只要切深够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槽和切断没有严格的区分的。只是一般为了节省材料,切断刀片都比较窄,2~3mm居多。你要不嫌浪费,也可以 ...

元帅一把刀用得炉火纯青

网友B:
很简单,切槽是两个角可以用,安装是水平的!切断是是斜安装,只能用一个角!切断刀片中间有个明显的凹下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切槽是两个角可以用,安装是水平的!切断是是斜安装,只能用一个角!切断刀片中间有个明显的凹下去 ...

这位同仁说的不太严谨,切槽的也并非都是两个角能用,切断的也并非只有一个角能用,其实两者是没有严格的区分的,都是是径向进给的刀具,就像上面元帅说的,一般切断刀比较窄一点,切的深一点,以便更节省材料和切断大直径的零件,切槽刀一般是宽度尺寸规格比较多,但切深一般不太深,在一些能满足使用条件情况下,两者是可以等同的,用图说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位同仁说的不太严谨,切槽的也并非都是两个角能用,切断的也并非只有一个角能用,其实两者是没有严格的 ...

真纠结,楼主说的是克洛依刀片,不是其它品牌!这个品牌的刀片,切断和切槽有很明显的区别,我又没说其它品牌!克洛依的切断刀头只有切槽的一半长,斜着安装,切断刀是3.2宽,切槽刀是两个角可以用,水平安装,3或4毫米宽!

克洛依切断刀是我见过设计最好的,特别是在切断较深时,采用单刃设计,一次使用,夹持部分短,刚性大大增强!特别好用,

网友:
还有用克洛依切槽刀切断实心材料,特别容易断刀!我们厂里切断和切槽都克洛依,很好用!我们都切钢件,304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纠结,楼主说的是克洛依刀片,不是其它品牌!这个品牌的刀片,切断和切槽有很明显的区别,我又没说其它 ...

噢,不好意思兄弟,是我没能看清楚,如果特指克洛伊刀片的话,你说的有道理,谢谢!

网友:
一个简单的槽型问题,居然能扯到刀片长度不同?

这是-M的刀片

这是-G的刀片

你自己看看刀片长短是否一样???

至于切槽还是切断看应用

不管外槽内槽端面槽,-M或者-G都可以装。说明可以切断,也可以切槽。
自己看吧。

PS:304是不锈钢,从刀具应用上讲不是钢件!